DELL 30寸液晶屏闪抖动,分辨率不对会不会引起屏闪请大侠们指点一二,

楼主(2010-03-27):
今天修一台,DELL 30寸的液晶显示器,客人拿来是不通电,我拆开后,查到是电源板的24V的短路,后来换了那个V30120整流管短路,拆开换了一个是30A100V的管子后,能通电了接上电脑,显示了,刚以为是搞好了,可是当我装好壳后,感觉是屏很闪,调了下分辨率后还是一样,感觉可能是高压板不良,打开后,一测高压板的供电不对,只有20V,难道是带不起9灯的高压板,二极管不对,后来又换了原型号的二极管,接上电脑还是一样,我并了一个一稳压电源的24V,屏就不闪了,原来还是电源板不行,但我换了电源板上所有电容上的电容还是没效果,不接高压板24V的电压又正常用,接上它就只有20V,屏也跟着闪动,现在没招了,测了所有的原件也没发现有不良的,我上网查了一下这台机的最佳分辨率是2560*1500几,因为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调一下分辨率就好了,可我这里的所有电脑都没这么调到高机子现在有点不明了,到低是电源板引起的还是分辨率引起的,请各位同仁们给点意见,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开关管G的电阻大小 是否正常 ..     24v前面的肖特基二极管是否软击穿

网友:
二极管换了二个了,电阻测了也没变阻啊

网友:
我的一个飞利浦190CW的液晶有时也很闪,但是有时正常,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滤波电容

网友:
小阻值电阻查一下 零点几欧的 换成零点二几欧的   再一个就是变压器 电感量减小

网友:
有没可能是刷新率的问题,有时太高了也会让屏闪,,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关注中

网友:
电源部份有些0欧小电阻查一下,是代不起载吧

网友:
已解决,加了个车载24V的可调电源,并上去,故障失

网友:
楼主思路特别,外加电压,原来电路要断开,不然有时会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