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绝对罕见的CPU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0-03-27):
前几天装了一台电脑,用的是C61的杂牌主板,AMD 4000+的CPU,内存是金士顿单条2个G,显卡是杂牌9600GT(真实核心是Nvidia NVS 135M,刷出来的),装机时一切正常,跑3D也没有一点问题。一个星期之后,客户打电话说机器不亮了,电话里指导他拔插内存和显卡后没有效果。于是去了客户的公司。插上诊断卡后,跑代码为50,然后到D0就不动了,重启后有时能跑到C3,有时是C6,怀疑是内存问题,更换之后,故障依旧。拔掉显卡,用主板集成的,能亮了,可是再一重启,就又不亮了,跑代码到D0又动了,很生气。再重启,就又亮了。就这样时这时不亮。于是判定是主板的问题。更换主板后一切正常了,反复的开关机不再出现问题。又过了大概三五天的样子吧,客户在QQ上告诉我机器在早上开机后又不亮了。很是郁闷!指导着拔插内存,没有效果,就又去了客户的公司。插上诊断卡,跑代码50,到D0卡住了,偶尔能跑到C6,与上一次的故障相同,偶尔也能亮一次。更换内存后故障旧。相当的纳闷,不会是主板又出问题了吧???这种概率太小了。换上一块带去的主板,根本就不跑代码,可能是主板有问题,因为走的没有检测过。换过电源,用最小测试法,故障依旧。没办法了,只有卸下客户的主板及其附带的一套,带回公司测试。在路上分析了一下,只有CPU没有换过了,会不会是CPU的问题呢?第二天,将客户的CPU换掉后,能正常亮机。经过反复测试,不再出再时亮时不亮的问题。送去客户的公司使用一段时间一直比较稳定。 这次碰到的问题实在气人,客户的公司去一趟近两个小时,这个CPU就这样玩我,害得我跑了三趟,而且还给客户造成了不好的印象。CPU虽然很少出问题,但并不代表不会出问题,所以碰到问题是要敢于怀疑。如果早一点怀疑是CPU的问题,就不会造成这么多的麻烦!

网友:
顶顶```呵呵 是啊 如果是新板就不好判断了

网友:
花教训买经验 也是不错的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有的时候还是不能相信CPU的返修率很低但是还是有返修率的!

网友:
碰到过U座虚焊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
楼主应该再潜水一段时间,AMD的U集成内存控制器,要是跑D0什么的应该首先怀疑CPU,比如怀疑虚焊,应该压CPU座,而不是北桥

网友:
进这个论坛真是不错啊。真是长知识啊。。

网友:
经验呀!cpu很少出问题

网友:
本人严重同意,如果有经验的话,马上就知道是CPU的问题了

网友:
我遇到2个技嘉C61的板子和AMD4200+兼容性问题了,替代法全都换过了,还老是出错误,后来换了U就好了,但是U换到其他电脑又正常,晕倒,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CPU!

网友:
呵呵,AMD的板子,不过内存应该首先排除U的故障,然后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是:冷机子开机可以点亮,重启就不能点亮,也是搞了半天最后才考虑CPU,因为平时都知道CPU坏的可能性很小,所以不到最后,不会考虑它。

网友:
跑50  一般就是  CPU  内存 北桥  经常修到

网友:
越来越发现CPU好容易坏。以前倒不觉得最近几个月,老发现AMD的CPU有问题,上次有个AMD的CPU还花屏,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换到最后才发现是CPU问题。

网友:
AMD的U直接管理内存  基本常识

网友:
CPU 还会引起不过内存 我遇到好几块了   呵呵

网友:
AMD的CPU容易坏
还是INT的好一些

网友:
AMD的U如果出问题了 会影响内存  内部集成的有内存控制器  这种现象还没见过呢 现在AMD的板子桥空焊的可能比较高  经常修到

网友:
AMD的CPU不管是K7还是K8双核,遇到过N多坏的了。
说到底还是AMD没有INTEL的工艺好

网友(2010-05-03):
谢谢的楼主的经验,让我们新手又走了捷径

网友:
确实是很少见的案例!

网友:
U的问题很少也是最容易忽视的
要试验的话新U还不能拆封
试机的U也不一定准备的那么全
真的比较头疼

网友:
我还遇到过AM2 X2 3600故障引起保存BIOS设置就不跑码黑屏,清CMOS或不保存直接按F1就能启动XP,查了半天发现是CPU故障,差一点晕倒

网友:
cpu 坏的几率小!

网友:
我一看 跑50  我以为是桥的问题呢?、

网友:
了解,是AMD的U集成内存管理。

网友:
我遇了过一片磐正,超磐手系列的主板,具体型号忘了,cpu上的是AMD 双核5000+的,用诊断卡,显示C0,估计是内存的问题,换了好几条内存,还是不行,最后把CPU拆下来一看。cpu针脚那面,有5-6棵针脚的面积(PCB上)已经发黑,换了一个AM2 5200+的cpu就好了,本来想给客户刷BIOS,升级到AM3 240CPU的,可惜找不到最新版本的BIOS文件!把CPU换到别的主板上,还是不过内存!

网友:
呵呵,楼主厚此薄彼!既然用了替换法,唯独落下CPU!

网友(2010-06-02):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这也是维修的一个小思路吧,

网友:
4000+的cpu还有新的吗

网友:
应该都是旧的翻的吧,那个早停产了

网友:
啊,真的长见识啊,

网友:
这种现象我遇过很多次。原来的架构中,CPU是没有内置内存控制器的,这个内存控制器一般都是在北桥,像是,775的,915,945芯片组CPU要和内存通讯都是要通过北桥的内存控制器来完成。后来amd改进了一下,CPU内部集成了,内存控制器,这个始见于,754和939平台,754集成的是单通道的内存控制器,而939则集成了双通道,后来的am2则,没有分什么单双通道,全是集成双通道内存。

我在维修中,发现,不管是什么平台,CPU座子会引发不过内存,这个是座子不良所引发,CPU工作异常,导至不过的内存。可是在amd CPU内置内存控制的平台上,我遇过N次CPU不良引发不过内存。我总结经验散装的CPU好像很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我本身装机量比较大,而且我都是装AMD,我发现,我卖正原装盒装CPU,还没有出现过CPU不良引发不过内存,倒是散装的CPU出现过好多回。

所以在AMD,754,939,AM2的平台上,遇到,不过内存,或是频繁的不过内存。我第一步往往是先测一下供电是否正常,内存座子是否脏,清理一下,如果无效,就换CPU。(这里有朋友可能要说,也要看时钟是否正常,可是我的经验发现,好像这个时钟还是极其难得坏一次)

网友:
确实AMD的U感觉比英特尔容易坏点,

网友:
CPU本身虚焊,论坛有高手加焊CPU治好的

网友:
有时候见到跑码就不会去考虑是CPU问题,谢谢楼主的经验,让我又长见识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上次一个客户电脑拿来修也是的,故障是老死机,拆开机箱发现主板电容鼓包,于是果断的换了电容,哪知道装好主板以后居然点不亮了,插上诊断卡,FF不跑码,拿下cpu,也是AMD的,1800+,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带针的一面居然有个烧黑的圆点,红豆大小,心想不会是cpu坏了吧,于是反复插试,嘿,你们猜怎么了,居然又开始跑码并点亮了,一场虚惊,事后想想怎么烧了一个黑斑还能点亮呢?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现在想想估计是cpu没接触好的缘故,但是烧有一个黑斑的cpu还能点亮真有点想不通。

网友:
维修经验。特别是6楼所说的话。应该多上论坛学习。

网友:
这种事我都遇到过啦~上次还发了贴子的吖~AMD的U跟现在新出的板子很多不兼容,上次我的是5000+的U上到技嘉M68的板子,跟你这故障一样,搞得我要死~最后换块N61的二手板子,什么都正常了~

网友:
越来越发现CPU好容易坏。以前倒不觉得最近几个月,老发现AMD的CPU有问题,上次有个AMD的CPU还花屏,有时候能 ...

CPU花屏的还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