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进水,键盘错乱

楼主(2010-03-27):
进水后,键盘拆下,吹干,能开机,进系统正常,但键盘按键错乱了,有些键点了没反应,有些是按一个键出来两个字母,而且都不是该键的字母,必须按键盘吗,还是有修理键盘的办法。望有经验的同学说说

网友:
怎么好像没人看到,自已顶上去让大家看

网友:
把按键和按键架都拆下来,用酒精擦拭吹干,如果还不好,你只要换键盘了,不知道键盘管理芯片坏掉会不会出现上述毛病

网友:
修键盘比较麻烦  换了才保险

网友:
键盘里的水份还没干,有些进可乐的键盘我会先用水冲洗后,拿风筒离远点对键盘的铝基板吹,一般都可以用的。

网友:
最好把键盘换了,修好了也不稳定。

网友:
键盘坏了。拆开修要银柒。

网友:
键盘报销了,更换键盘吧

网友:
现在的键盘这么便宜,直接换掉算了.或拆开吹干看还能不用吧!也许里面有水短路.但不是所有的键盘里的胶膜都能拆开的.有的带胶,拆开后就废了

本人从事笔机本维修多年,熟练BGA,焊接过关,能维修各个品牌的笔机本,能安装各国语言的操作系统
因本人是广东五邑地区人,所以想在广东江门地区找份相应的工作
有意请电:13286122962

网友:
我想还是换键盘的好

网友:
这里不都是修本的吗,怎么还有做广告的。

网友:
谢谢各位同仁回复,问题已解决,换了一个键盘,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