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的主板IO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0-03-27):
一个845的主板io烫手  是W83627HF的    更换后可以点亮  但是过一会就喇叭就叫   莫IO还是烫手  放不住
请问这个一般是哪的问题

网友:
IO 发烫波及的地方也不少,上测试卡看跑什么码,叫声 是什么是什么样的

网友:
现在主板可以点亮  明天我在把详细情况说一下

网友:
查查5V SB供电,时间长了很容易烧IO的

网友:
你的主板是什么牌子的啊  主板可以亮 你查查网卡  和 开关电路  是不是有轻微短路的

网友:
看看供电正常不????

网友:
供电部分一定有问题哦,查查查

网友:
今天回到公司把这个主板重新看了一下:   这个主板是方正的主板  是ECS代工 848p-m
故障是:io发烫  时间中的秒跑得快  可以看关机  io是W83627HF的  我换了两个  把75232给拆除了
现在可以点亮  可以进CMOS  但是就是io发烫  放不住手 换了32.768  秒还是跑的快  帮忙给点意见

网友(2010-06-24):
进bIOS看温度正常么 温度错误也会报警

网友:
看看io供电  是不是那的问题

网友:
重点把电压查下!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有轻微短路,一般IO和南桥都是同时出问题的

网友:
后极轻微短路,经过IO的电流过大,使它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