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暗屏维修一列

楼主(2010-03-27):
刚接到客户的机子时打开一看,暗屏(进过水),心想是灯管或高压条。。。
于是叫客户稍等一会就好
插屏检测,灯管一点是好的,就找了条原装高压条换了也是好的。。。
闷闷,就量了一会高压条的电压  16V 3.3V均有
心想没那么快了,就叫客户把机子留下来了!!!
TB旁边有点腐蚀,拿洗板水刷了下,感觉没什么不对劲。。。  继续电路中、、、、  修了好一会,没搞好!于是找了电路图研究
发现PMH4的55脚BACKLIGHT(背后照明)没有电压,于是飞了根3.3V电压
点屏亮了
问题解决

网友:
PMH4 55PIN是背光输出,那不是一直有背光了。待机时候也不黑屏?

网友:
这个是IBM的通病

网友:
郁闷   本人新手 研究好久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不过是灯管坏了

网友:
好像没具体解决问题啊   ?·······

网友:
这是TB62501的问题 换个芯片也许就能好

网友:
这样开机应该会白屏吧?

网友:
应该换TB才能解决问题的根本

网友:
刚好手头有一个T6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  ,谢谢楼主提醒  我还以为就我遇到了的这个问题呢

网友:
要飞一个与屏3.3v同步的电压才行

网友:
更换过TB 故障还是一样 飞的是屏背光 不是屏供电 开机一切正常  不会先白屏 也许是腐蚀部分板成又问题了吧

网友:
常见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