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压一体板上面经常坏的元件有哪些,想进点做备件。

楼主(2010-03-27):
电源高压一体板上面经常坏的元件有哪些,想进点做备件。
经常鼓包的电容是什么型号,开关管能代换的有哪些。还有哪些是比较容易坏的。想进点元件做备件。

网友:
我也想知道,现在我都是每碰到一台显示器,修时用到哪种配件, 我就买十个,慢慢积累
今天我就买了十个三星943的高压线圈

网友:
电容,470 1000 这两种居多,PWM芯片就多了,有一次我买了两三百块钱的芯片,还是不时碰到缺件的情况

网友:
电容: 16V 1000UF     25V  470UF
电源部分芯片:1200AP100    200D6  203D6   UC3842   LD7575  LD7550   SG6841D DAP8A
晶体管: 2SK2645 AO4411  AO4606  FDS9435  C5707

网友:
电容,16V 470UF   35V 470UF   25V 820UF
芯片,5707,4600,

网友:
版主说的都是常见的配件噢  必备的

网友:
25V220UF,25V470UF,25V680UF,25V1000UF,35V220UF,35V330UF,35V470UF,35V560UF,35V680UF,35V1000UF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
以上的电容,是不是全部使用一种35V1000UF的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