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9000 AMDCUP NVIDIA的芯片组 独显

楼主(2010-03-27):
HPDV9000 AMDCUP NVIDIA的芯片组 独显 触发电流到1。1A不显 还有一款一样的电流到1。8A不显 请问各位大狭是怎么回事?!!!
芯片

网友:
NVIDIA 的什么型号的显卡? 1.1a明显档显卡,你的跑码卡跑多少? 1.8a还不显的,那多数是显示通道问题了吧

网友:
都是北桥脱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