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主页了

楼主(2010-03-27):
篡改主页了,怎样才能够改过来?每次打开都是http://www.go2000.com/?g5/,怎么也改不过来,请各位指点!

网友:
装个最新的360安全卫士(现在有7.0beta),先扫木马,然后选“系统修复”(选全部修复,包括最上面的“主页修复”)。当然,若你的机子病毒、木马数不清,自己又比较菜的话,还是请高人弄一下为妙。

网友:
把他导入就OK了。

353 Bytes, 下载次数: 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打开注册表,把里面所有含这个网页的全部替换成自己想要的网站!

网友:
回楼上两位,楼主的这个我弄过好几台,不是随便导入一下,或注册表替换一下就行的哦。楼主也说了“……怎么也改不过来……”,关键是核心的东西要先弄掉,我记得好象是“注册表”中主页设置的位置已经没有了“修改、写入”的权限,是不能简单地导进去或修改的。手工修改的话,要先得到权限……

——说错了的地方,请各位大大多多包涵,我也只是印象中是这样,因为弄的机子多了,难免会有混淆。

网友:
回5楼的兄弟。本来以为这是最彻底的修复方法。可惜技术更新太快了。目前修改首页用360也无能为力了。即使修复过来了桌面也会有两个IE。其中一个是伪装的,而且一模一样,删也删不掉。

网友:
回5楼的兄弟。本来以为这是最彻底的修复方法。可惜技术更新太快了。目前修改首页用360也无能为力了。即使修复过来了桌面也会有两个IE。其中一个是伪装的,而且一模一样,删也删不掉。
引用 网友A:

看来老大也接触到这个病毒了,这个图标是可以删除的,当然不是“点右键,选删除”这么简单。

——因为这个图标是象“我的电脑、回收站”等图标有类似的属性,好象是什么“NameSpace”之类的。说来话长,恕我不解释了。我只记得我用360就搞定了,但的确是机子弄得多了,难免会有混淆,说错了的请包涵。

网友:
装个清理助手立马搞定它,清理助手比360还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