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的一个特殊故障

楼主(2010-03-27):
做维修这么久,从没发过贴,一直关注别人的贴,今天就碰到的一个故障贴出来给大家共享、分析下。客户送修一台T61
的本,故障是不加电,听客户说可能进过水。接机后便开始拆机清理,打开后发现并没有进水痕迹,便把BIOS放电;再加电
居然亮了,加上BIOS电池,准备装机测试,装到一半,加电测试,结果不触发,于是又把BIOS电池拔下,加电又亮了,最后
发现只要一加上电池就不触发,怀疑南桥故障,先换了南桥晶振,故障依旧,接着直接换南桥,故障还是一样,再接下来换H8
加电测试还是一样的故障,实在是无语了,最后把BIOS电池电路上电容和二极管全换了,结果加电正常显示,保存好时间再
关机,再加电能正常加电了,测试一切OK!望高手分析下,换所有件之前南桥晶振工作也正常。

网友:
换了H8 ? 进水的机器没什么通病可言,但 我怀疑 一开始就是BIOS电池后面有一点点水  所以不能开机,遇到过很多,既然客户说进水了 那就肯定不会错 ,经常遇到机器进水了 客户不承认的

网友:
应该先易后难吧,我个人认为先查完小元器件再换桥。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南桥旁边的那两个谐振电容漏电导致的...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用指针万用表去测试你原来换下来的那2个谐振电容.80%是漏电的

网友:
楼主做桥换件过于草率,,幸好中间没出什么人造故障,,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
SONY 柭电池开机是不是电池没点了啊

网友:
楼主也太心急了    什么都换    怎么不先测测

网友:
我就遇到过T60的不加电,,原来是COMS电路一二极管反向击穿

网友:
这种故障就是电容漏电引起的吧,楼主做事太草率了

网友:
你应该仔细去检查进水部分的元件

网友:
有的时候电池没电了   内屏不显示

网友:
是啊 最好要先测下啊 用示波器啊 看看 就知道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晶振很正常,后来换的是BIOS电池背面的电容和二极管好的,此线路直接进南桥。

网友:
其实是要考虑那里,因为都属于CMOS电路那一块的。。

网友:
我想问一个问题,H8是单片机,里面是有程序的,你换的是新的,还是拆机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什么都有可能啊,不过楼主走的弯路太多了,

网友:
楼主你换的是RTC电路上的电容还是32.768晶振的斜振电容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就是CMOS电池没电开机就死了的   卡机    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种板子经常修到,就是RTC电路上的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我也遇到了一次 进水的机器 就进到了  光驱里面了 拔掉光驱就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
有了BGA机,做桥就是轻率!不知道算是好事还是坏事

网友:
bga机就像机关枪一样,以前还需瞄准再开枪,现在是上来就是一扫射。不行就说南北桥io都换过了,已努力了。都不知道做无用功和努力是不是可以等同?

网友:
毕竟楼主是第一次发帖啊 以后要写的详细点哦 方便我们这些新手 了解了解

网友:
唐晓龙
感觉相同

网友:
还好楼主把问题解决了,值得大家借鉴,同时也给我们提个醒,以后修板要先量再换件啊,这样比较保险些

网友:
进水这种机子没有预见性的,一般都要洗干,吹干,目测哪里有腐蚀,在测量的,运气比较好的,吹干都是可以开机的,你这个应该看是哪里进的水,着重从哪里查,而不是马上就动桥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