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价值的资料哦 不看要后悔

楼主(2010-03-27):
适配器更换原则:电压相同,电流可比原来稍大,如果是三芯线插头更换成二芯线,检测脚不接,会导致电池不充电。

高压板组成:①与主板相连的高压板线接口(非标准)
②灯管连线接口:分为宽口、窄口
③主芯片
④驱动管:驱动管可能集成在主芯片里
⑤变压器或磁棒
⑥保险
易坏元件:①保险
②驱动管
③变压器
④主芯片

⑤电感(虚焊)

高压板故障:①暗屏:高压损坏
②闪烁

③一闪即灭

④不定时暗屏:高压条和灯管不适配

改高压条(亮度不可调):

、尺寸要合适(能放进机器)
2、找出原高压板线上的供电脚接到代用高压条的供电脚(在高压板上有保险相连的为供电脚,在高压板线上两个脚以上相连不接地的为供电脚,注意高压板线要插到主板上才能测到)。
3、找出地线将其连接
4、控制信号
①高压板的控制:
(找到供电、地脚接好后,用可调电源试出高压板上的控制脚)压制3Vc.d.
a.找到代用高压板的控制脚,将高压条的控制脚连到高压板线上的控制脚(延迟)。
b.如不要求图像和背光同步,借开机以后有3.3V或5V电压加到高压板的控制脚。
c.图像和背光同步,把高压板上的控制脚连到屏供电的控制脚。
(d.还可以连好供电、接地脚后,把高压板上的控制脚任意接在高压板线上,一个一个的试出高压板线上的控制脚)

BENQ A52E QD-AK2_mbirt_1129.pdf

网友:
续上

故障:
1、a处无电压

①电源适配器

②电源口虚焊或损坏

③保险损坏

、b处无电压

①MOS管损坏
②有充电异常信号

3、c处无电压
①MOS管损坏
②电源管理IC
③短路(拆)

三、脉宽调制电路

DC-DC电路组成
1、电源IC
、成对的MOS管
3、电感
4、滤波电容

优点
1、提供稳定电压
2、提供大电流
3、自我保护
四、主电源电路:
MAX1632重要引脚:
4脚:12V线性直流电压输出
7脚:5 V开关控制
9脚:2.5V基准电压
11脚:电源好信号
21脚:5v线性直流电压输出
22脚:芯片主供电
23脚:总控制开关
28脚:3.3 V开关控制
工作流程:

网友:
续上
三、MAX1631实际维修
1、电源IC本身坏
2、10欧电阻
3、升压电容、升压二极管(如其性能不良,可能出现加热正常,冷却后不正常)
4、输出端滤波电容、稳压二极管
5、MOS管
6、控制信号(其他板上在待机状态下不一定有,可能要触发才有)
7、电感虚焊
如芯片控制两组电压输出,在其中一组电压输出正常的情况下,一般芯片本身无问题
四、3.3V或5V短路维修:
1、若3.3V短路:先测USB口DATA-、DATA+是否短路,若短路则南桥坏。

、从电感、检测电阻或断点断开,若前半部分短路,检测电源IC、MOS管下管,若后半部分短路则检测滤波电容、稳压二极管、负载。

3、电击法:
电压:1.5V—3.3V
电流:0.8A—1A
(3.3V电压短路,先测时钟IC的电感,电击后,摸芯片有无发烫)
五、分组供电电路

涉及元器件:电源IC、MOS管、电感、升压二极管、升压电容、 控制信号、滤波电容
南桥供电:3.3V、1.5V、1.8V、1.05V、RTCVCC(COMS电池)
北桥供电:2.5V、1.2V、1.5V、1.8V、1.05V
显卡供电:2.5V、1.5V、3V、1.8V
(如用电池供电,则无用电源适配器产生的3.3V、5V、1.8V、1.2V)

网友:
CPU核心供电电路

电源管理电路

触发电路分类

IBM T40
触发电路相关芯片功能

4、不装假负载或CPU出现假不触发(触发掉电)

待机电流0.02
①按触发键,电流不跳变——不触发
②按触发键,电流上升——触发
③按触发键,电流上升瞬间下降:a.再回到0.02,一般可再触发

b.0.00
,重新上电后可触发
在DC—DC电路中不要将电源IC或MOS管下管取下通电!(切记)

网友:
人人培训资料,比较旧了,看看也不错

网友:
我是人人学员,我怎么没有看到过,看来OUT了

网友:
这资料不是人人的。 是深圳立成维修网的。以前立成就拿这些资料来培训。这资料,对初学者,很有作用。

网友:
适配器,检测脚, 好像只有DELL 笔记本有检测脚吧。IBM只有供电,和接地。

网友:
现在新版的本本大都是圆口电源头了

网友:
楼主发的好贴啊!!很适合我们新手维修,了解很多元器件的供电原理,为以后发现故障理清思路

网友:
楼主太不厚道了,这资料哪里弄的
   没人家的同意就传有点不太好吧!侵权了吧

网友:
  不管咋地 谢谢楼主分享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哈哈

网友:
楼主发的比较适合新手学习。谢谢了。

网友:
谢谢楼主,你老人家辛苦了。

网友:
这东西要慢满看

网友:
资料不错 给初学者带来福音 要好好学习一下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0-04-26):
这个看着就舒服啊  好资料

网友:
恩恩    好像是别人的哦    不过也省的我们找了

网友:
好像以前看到过··   不过还是得谢LZ 的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