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主板每次开机自动进入CMOS

楼主(2010-03-27):
我手里有一块845的主板,每次开机自动进入CMOS,请问哪位遇到过这种问题帮助我一下,图片如下

网友:
我看是电池坐的问题吧
   我也遇见过,想睡觉啦 呵呵

网友:
怎么可能,华硕的我到时遇到过不少,这种问题我早想过了

网友:
郁闷死我了,想了半天没想明白,就是缺少示波器,不然应该能搞定的,以前在公司这种现象也修了不少

网友:
会是自动进CMOS吗???,是开机提示要进COMS设置吧  提示的内容是什么,,
有的提示是CPU被更换了,但时间没有变化  有的是时间也变了,,,故障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听说过有这种故障,不过我还没碰到过,我觉得应该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自动进入CMOS?是键盘的DELETE键没弹起来吧?这板貌似技嘉8IR533

网友:
更换过电池没有

网友:
感觉是键盘问题,这是很容易忽略的

网友:
华硕的遇到过,换了电池就好了

网友:
自动进入CMOS?是键盘的DELETE键没弹起来吧?这板貌似技嘉8IR533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1260-1-1.html

网友:
自动进入CMOS?是键盘的DELETE键没弹起来吧?这板貌似技嘉8IR533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1260-1-1.html
引用 网友A:
不会这么巧吧。。。。。。。。。。。

网友:
缺少示波器修板可不容易呀!

网友:
4年啦  还没碰到过

刷BIOS试试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一试,不行就刷个BOOS

网友:
裸点,也进BIOS? (也不要装电池)

网友:
也有可能是RTC实时时钟电路及供电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和你的一样,刷过bios,无效,等待

网友:
偶菜鸟   问个无关的问题     它是自检完了进CMOS  还是直接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