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航嘉电源

楼主(2010-03-27):
我的航嘉400-55Dp通电家里的保护器跳闸,烧保险,光耦炸了,还炸了个电容,请教高手给分细一下故障,先谢了。补充。5L0165R爆了又代换的型号吗?

网友:
里面有短路!
你把保险换成灯泡,这样就不会坏东西了。

我们知道的太了,不好帮你呀,上点图呀什么的那就好帮你了!

网友:
看看我的帖子
今天维修一例 航嘉350w电源跳家里总闸,据客户讲他在使用中 电源里听见啪啪的响 随后家里总闸就跳了 我没敢通电打开电源 见保险管已经炸飞  不要想应该里面有严重短路 取下电路板 下面5  6个死蟑螂 交流部分炸得发黑一大片看来  看来应该是天气冷 是蟑螂在那里取暖短路的 用洗板水把电路板洗干净 好几处电路铜皮都没烧没了 我用电容脚把这些电路连通 先测大电容两端电阻是短路的 在测量4只整流管有2只短路 换上好的整流管 在测大电容两端不短路了 说明辅助开关管和主开关管是正常的  在查辅助推动管C945短路 换上好原件 查其他元件没什么问题 为了保险起见在炸了的保险处串人40W灯泡通电测辅助5V电压正常 。短接绿黑线 测各路电压正常。上机一切OK

网友:
你的电源300V电路严重短路  要地毯式的检测元件 必须个个元件完好  否则换的新元件通电就报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