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20USB怪现象

楼主(2010-03-27):
前两天接到一DELL D520的机子,开不了机客户说以前进过水,接电流表,大短路。拆开机子的确进过水,在电源接头附近,清理后,发现一大电容短路,更换后OK!装好机子试两天机,一切都正常,但在试USB时,发现有一组USB不好用!此机共有两组USB接口,每组有两个连在一起的,它们和网卡接头共用一个小板再连接到主板上的。有一组USB也完全正常,而另一组接USB鼠标、键盘正常,但用U盘和移动硬盘一插上就立即死机,打这组USB数据线阻值完全一至575欧,供电也正常,(应排除南桥GBM)在死机后电压也是维持在5。05A(排除供电不足)这两组USB的供电都是由一个电感,一个电容和一个八角小IC组成,这两组的电感,电容,小IC的阻值完全一致。有修到过的朋友们给个提示,感谢大家!

网友:
这种问题建议先换USB接口板,如果还不好就是南桥问题了,这种问题我在其他的机器上遇到过。

网友:
上我我遇到过这样的机器 usb老是提示错误 然后我把供电芯片短接 在把usb口更换了 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接口板上的不好用,先看看接口板接口吧 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供电,可以先换USB接口

网友:
应排除南桥GBM)在死机后电压也是维持在5。05A(排除供电不足)这两组USB的供电都是由一个电感,

电流是不是太大了?应该还有短路地方,外接死机很有可能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