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接触不良?

楼主(2010-03-27):
我有两块同样的板子,都是SOYO的,配置是AMD3000+,同样的故障,就是装系统的时候到复制完文件之后重启见到WINDOWS滚动条,马上就要进入到安装界面就蓝屏死机,换了N多版本,也试过了安装版,都是这个样子,总之就是装不上,近几天买了个编程器,想着给它们刷下BIOS,结果编程器软件总显示有两个引脚接触不良,也没刷成,没办法,就又把蕊片装回去,想想,别再给弄坏了,(见笑,我没用过编程器)结果一试,嘿,能装系统了,而且运行的非常的稳定,就又把另一块板的BIOS蕊片拆下来,放编程器上,一样,也是那个提示,就原样装回,嘿,也好了,难道是BIOS接触不良?
总不会这样巧,两块同时都接触不良了吧,
纳闷中......

网友:
我感觉是巧合,我修了那么多板子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修了4年  就遇见过3次,你运气可真好哪, 一次两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