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9000通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0-03-27):
今天收到一个HP NX9000的本子,通电自动开机,北桥有点温度,电流在0.2A左右 上CPU无供电,有没的人修到这个故障的,有的请分享下,免得我明天走弯路,谢谢
今天弄好了 我现在发上来和大家分享下,接手后量3.3V 5V正常,内存供电0V 北桥0.3V,开机有嚓嚓的响声,有点像电容漏电,量内存和北桥供电时是由SC1470和SC1480提供给场管的控制信号,量的这两个芯片无供电看图为直接连上南桥,压桥后修复,解释的不清楚的地方请大家批评下

网友:
应该是南桥虚汗啦吧  一般是南桥发出 SUS MAIN OM  和 VROE  信号   那个SUS (延缓电压) 是他负责发出 有的时候EC 发的 你用示波器 看看 有没有波形 如果有波形  可能是SC1470  1480 有问题 桥的可能性大点不太可能2个都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