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11N变色

楼主(2010-03-27):
一台三星911N显示器变成蓝色了,使用正常,是什么原因?

网友:
屏坏了或屏线松了

网友:
测量三色对地阻值,看是否正常,一般在70几欧,如果如果阻值偏低,则说明主芯片不正常。如果阻值正常,则可能是MCU有问题,用编程器重写MCU。

网友:
感觉是屏线松了

网友:
先在菜单中调节一下,如果不行,EPROM问题

网友:
先看一下色温,不行再测一下信号线1,2,3脚对地阻值75欧左右,正常再测一下到IC有没有正常,不行就IC坏了

网友:
EPROM24c02是存工厂信息,24c16是存白平衡的所谓的色温

网友:
修过一台类似现像,MC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