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6000求助

楼主(2010-03-27):
今天有10片HPDV6000的主板,故障都是一个毛病,触发以后,电流始终在1.5A-1.83A之间反复的跳变。就是不显,加焊北桥涛声依旧。加焊显卡依旧涛声。还有两片板电流在1A左右跳变幅度不大,请各位高手指点。上述故障各电压都正常

网友:
没加焊好,多练练吧

网友:
重做显卡试下

网友:
显卡的问题,你显卡没有做好,或者看一下显卡旁边有没有小的元件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