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啊,ps2开机不读碟

楼主(2010-03-27):
我这台机本来只烧了个电源,更换后可以正常开机但读不了碟,这是什么原因,是光头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求助

网友:
不读碟? 光盘放进去转吗?

网友:
不会转,而且只听到PS2里的风扇在转,是薄机啊

网友:
在机器里面有一个轻触开关,检查一下,不然机器认为你没有盖好盖子,所以不会转
一共有两个轻触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