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进入系统后鼠标亮黄灯动不了。

楼主(2010-03-27):
DV2000的机器。。。 在DOS下鼠标一切正常使用。。用GHOST系统碟启动 进入界面 。。蓝灯亮着 鼠标可以正常使用。但一进入系统黄灯就亮起 鼠标也动不了。。按了那键 黄蓝灯不转换。。一点反应都没有。。。 外接鼠标正常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人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没人见过此现象?、、

网友:
中国这么多DV2000 就没有第3个遇到过这样现象的人吗?

网友:
不能解锁是不是按键坏了?

网友:
遇见过一次类似的案例  静音开关和无线开关的蓝灯 都变成了红灯  系统显卡南桥都做过了 还是老样子 没有办法只有换板子

网友:
是的。。。声音紧系统调好就不黄灯了。。但鼠标还是不行。 5# 瑞雪兆丰年

网友:
是。。。进系统声音就可以调  灯就正常。。但鼠标还是不行。。。。迷惑啊,,,,,晕。。

网友:
按键坏了吧、

网友:
问下。你做显卡的时候。是不是你的那个无线开关的那个线你没有栽出去吧。是不是。你放到台子做旱接的时候。那个。无线开关的线。与板子连在一起了。有短路的问题。你看下吧。是不是与板子联在一起了

网友:
PE能用  那个系统下不能就先重做个系统看下啊·····

网友:
我拔掉开机还是一样。。晕。。系统做过几个了。。按键也是好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查出是哪部分问题。。郁闷 9# xxxxx1982

网友:
咚咚咚咚。。。。。。。。。。。。。。。。。。。。。。。搞好啦。。。大工告成。。。。     原来是 睡眠开关坏了。。把线拔了   或者换一个就OK了。。。   大费周章啊 。。研究 搞了几个晚上都是白搞。。今晚愚人节被我搞好了 哈哈

网友:
看来搞这东西主要是仔细,不急不慢总能修好

网友:
DV2000的休眠开关在哪??好像是在屏线里面吧,请问楼主怎么量得到好坏呢?就两根线直接到IO

网友:
休眠开关坏了?不暗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