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68 61跑41

楼主(2010-03-27):
一七彩虹MCP68 61(官网型号为七彩虹C.N61G Ver1.5B)现象为代码41
各对地阻值。。。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BIOS也刷过。。。就是卡在41。无思路了。。。求指点
(今天仔细看了看。。。哎呀。。。北桥下面竟然有锡珠出来了。。。无语。。。直接干掉。。。BGA没东西做。。。东西还在路上。。。等上了BGA再来报告)

网友:
确认不是BIOS的问题吗,那个应该有好几个版本,看好别刷错了,可以加焊北桥试一下

网友:
换个芯片刷试试,芯片能读写并不代表它一定是好的,不行就拆串口芯片,换IO

网友:
41  很多是io的问题 我换过 好了好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