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插反.3.3V供电铜皮烧断

楼主(2010-03-28):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945的杂牌板子,他说是插反内存烧的。我检查板后发现内存3.3v的供电线路烧断了。我接回线路上U测试,不跑码,CPU无供电,重启灯常亮,内存电压正常。哎。是不是桥挂了。
CPU供电IC是RT8802A,经检查.RT8802的12脚DVD无电压,这正常吗??12脚DVD与哪里相连的?有什么作用的??请各位帮忙分析下!

注意:此板已经修复,更换DVD连接12V的982电阻后正常。

网友:
CPU没供电怎么就想到桥了呢?没供电就查供电嘛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查查CPU供电,还有北桥供电。一般CPU供电和北桥供电是有联系的

网友:
内存的供电和CPU供电也是相连的,提供给CPUVTT电压。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啊!!要换CPU供电IC吗??

网友:
可以试试看换CPU供电IC

网友:
CPU供电IC换过了。情况还是一样!!难到真的是北桥挂了。。

网友:
我想这CPU供电可能没问题,可能是内存供电出问题导致的CPU没电压,你还是好好的查一下内存供电这一部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蹲供电1.8v正常,也有0.8v的上拉电压!大家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再次求助!!!

网友:
经检查.RT8802的12脚DVD无电压,这正常吗??12脚DVD与哪里相连的?有什么作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脚有5V电压!!

网友:
你被短线 接上就会好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烧坏的内存槽我拆了。

网友:
一般DVD是12V经过2个电阻分压来的,1.几V的电压,没DVD 芯片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
DVD电压不会受其它电路影响而为0的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78096&highlight=945上面有DVD,一般的公版的板子都大同小意的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的回复,真的是DVD连接12V的982电阻烧了。换上103后此板修复。

网友:
DVD脚是开启信号。也就是EN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1供电  2 VID0~VID4(可能还多些)3 EN信号(有些板DVD就是EN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