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黑屏

楼主(2010-03-28):
重新开,2秒就关,C5706烧坏了。更换后用不久又烧。高压包有问题吗。怎么查。。。
黑屏

网友:
变压器游问题

网友:
高压变压器或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手上有高压变压器的话最后跟一电容一起换上试试。。C5706会坏肯定是上一级出问题才会坏的。。。要先查前面的部份。。直接换上是没用的!

网友:
没有批配的变压器就换个好的高压板试试,也许灯管有虚焊打火因起高压板的也没准。

网友:
虚焊 高压部分

网友:
烧C5706那是结果,真正原因没有找到

网友:
不知道你更换了C5706有没有认真看一下虚焊,像联想那一款都是虚焊造成烧c5706, 还有就是电容,,,变压器,,,,还有电感l202,l201.电感坏一般是老化一两个小时会烧c5706,,变压器和电容坏了就比较快烧

网友:
换了还烧。一般都是高压边上有虚焊造成的,

网友:
高压部分虚焊了吧~~自己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