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mchinafix不过内存

楼主(2010-03-28):
一华硕p4b-mchinafix不过内存
845主板 测内存供电 1.5V  RT8173 输出 0.8
供电管 9915 代换 故障依旧
RT 8173   1脚3.3V       2脚 0V       3脚  3.3V       4脚0.8V    5脚0.8
8173 控制端 通过一芝麻管205 接83627THF   71脚
9915 通过电阻接LM324
所有检查代换 未果
在线路板上断开内存供电管 9915G级 试用 1K 电阻接5V  10K接GND
开机 OK 不知能用多久  望高手分析

网友:
请查一下LM324本体是否正常,再查9915的G级接LM324的哪一脚,查出相应的输入脚的电压,特别的它的正输入相应电压是不是2.5V

网友:
lm324 换过 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