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机太难难修了。。。现在都不敢接了。。

楼主(2010-03-28):
手上现在放了好几台很老的SONY机,搞了好久,好久,感觉用常规的维修方法都起不了作用。。。。。唉,,一台是不触发,还以放下电就行,估计要换I/O。。。可此I/O又带有程序,加上又是SONY的。找个料是难上加难呀。还有一台是有时候能亮机,有时电流只能到0。6A左右,此板又是板载CPU和板载内存。。都不知道如何下手。。。。。还有一台早就退给客户了。。SONY修的多给个意见!!!

网友:
SONY机子电容漏电的多 试着用风枪加热供电电容开机试试

网友:
深有同感啊,sony 的修的太少了,不太明白啊.

网友:
唉!
日系的机器很难搞定,前一段时间一台东芝的机器高的我现在已点头绪都没有
有时候故障莫名其妙,搞不好还很容易扩大故障
真郁闷

网友:
SONY的是有点不好修的。原因是手头资料缺乏。。。但是一般来讲。我修到的SONY的板。只要不是二手板。大芯片坏的不是太多。

网友:
我这里现在有一块板子 北桥坏了 没现货

配件可贵 啊

网友:
索尼的机器保护电路设计的很好有时候用手触摸一下板子就会保护,不触发的现象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你可以把CMOS电池取下来量测一下CMOS电池接口那里的电压时不是3.1或3.3如果偏差太大一般都是那附近的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日系的机子难拆  难修 难保养

网友:
其实也不是很难,我就是修SONY的,修了那么久,感觉还行了

网友:
索尼的机器保护电路设计的很好有时候用手触摸一下板子就会保护,不触发的现象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你可以把CMOS电池取下来量测一下CMOS电池接口那里的电压时不是3.1或3.3如果偏差太大一般都是那附近的电容出问题了
引用 网友A:
很多是用的2.4V

网友:
sony的北桥都是通用的啊  怎么还能说sony的北桥贵呢?

网友:
可能是轻微的漏电啊

网友:
各位高手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我不明白,为什么COMS供电有的是3.3有的是2.4那

网友:
我家里面还有好几部SONY的机器,修不了。
就当是收藏吧,不过他的板子做工真的不错。

网友:
是啊 小日本的东西就难搞 接个NEC的本子 什么资料都找不到 板子也买不到 搞的我头都大

网友:
不光是难修,也难拆装,而且配件那个贵啊,一报价,顾客吓跑了~唉~呵呵呵呵

网友:
楼上是鄂州的吗,如果是可以认识下,QQ345321582,注明太和

网友:
还有就是索尼的排线好坏  你看看

网友:
这东西吸取教训哒  就算换个接口价格可以少点 但是要声明等下机器点不亮了不要怪我

网友:
第二个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板载内存的问题  因为有时开机电流到0.6 感觉像内存没过 建议上测试卡看看跑到什么代码 百分之80内存问题

网友:
日系的机器资料很少 而且他们都是有自己的技术 修的时候不好把握哦

网友:
SONY的机器主要是保护电路做得比较好,日系的都是这样,电压高一点,低一点都不行,但修了几台后基本上就了解了一些SONY机器的维修方法。不过平时还得多修,多交流。

网友:
板子太复杂了,不像国产的那么简洁明了。

网友:
机器太老就算了 修好了也收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