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的问题

楼主(2010-03-28):
我有块版上有个ISL6566的电源管理芯片,认不得他的各个脚的定义,网上只有英文的PDF资料,看不懂哦,能不能麻烦弄个中文的说明和这个芯片出问题的一些状况等等!

网友:
朋友,isl6566不是时钟芯片,是电源管理芯片,他的作用是给cpu供电的,如果它坏了cpu是不工作的,检查它的输出有没有电压,如没有查供电是第七脚有5伏电压没有,还有第37脚enll脚有12伏没有,35脚pgood有电压没有,它一般连电源的第四脚供电,这些如果没有基本可以判定isl6566坏了

网友:
谢谢 二     楼,找了好久没有找到

网友:
劝楼主参加下基地的主板维修培训!!!

网友:
先谢谢二楼,我测了各个脚,它的七脚有5伏电压,第37脚enll脚只有3.3伏,35脚pgood脚没电压,把ISL6566取下来测板上脚的电压也是这样,换了一个ISL6566也是这样,是不是要看连接这个芯片的其他供电电路了,我是超级新手,请大家多多关照,4楼的建议我会考虑下,只是现在还没那么多资金来学,谢谢!刚才忘记说了主板的型号是昂达的NF4T!

网友:
晕 6566是时钟芯片?

网友(2010-05-16):
回复 网友A:
powgood这个信号不是要等芯片工作正常的情况下芯片才发出的吗,我的了解是这样的,请问是不是这样理解,谢谢!

网友:
ISL电源管理,我有块板就是这样的

网友(2010-09-21):
回复 网友A:

    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也不能说是ISL6566的问题,,,因为ATX电源到ISL6566第7脚的VCC也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