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注意!华磊865PE 开机脚无电压

楼主(2010-03-28):
今天修到一块“华磊”865PE主板,拿到手看外观,电容有十几个鼓包,先不管,测各主供电对地阻值正常,上电后待机条件满足,点开机脚没有反应,量其电压为??毫伏。于是沿着紫5v跑线到AGP插槽旁边两个电阻,跑开关脚到AGP旁三极管C级,三极管b级由5VSB经过两个电阻分压供电,以为三极管坏把5VSB被拉低,拆下上电点开机正常了,找同型号换上开机脚还是没有电压,奇怪了,这个三极管的做用是什么?????百思不得起解,请教月饼老师,被告知此板不插显卡不能上电。被误判了。。。下面还有  今天困了。

电路图:A2脚是AGP插槽的,图画的不好,凑合看吧

网友:
你的图画得有误,从你的图来看,AGP的A2脚可有可无,虽然AGP A2脚是接了5VSB,但它没有与IO的5VSB直接相连的,

网友:
这个图还是有问题吧?这个三极管还是没起作用呀(和PW开关并联)?!

网友:
AGP8x 插上显卡后A2识别为低电平,三极管截止,不知道开关针上的高平电从何而来?难道这个IO输出一个高电平直接给开关针?当按下开关-松开开关,IO有高-低-高的跳变,使内部触发器工作?再由IO向ATX发出低电平开机信号?这个图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AGP8x 插上显卡后A2识别为低电平,三极管截止,不知道开关针上的高平电从何而来?难道这个IO输出一个高电平直接给开关针?当按下开关-松开开关,IO有高-低-高的跳变,使内部触发器工作?再由IO向ATX发出低电平开机信号?这个图是这样理解吗?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1292-1-1.html

是的  ; 不插显卡A2脚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 开关脚持续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