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求助。

楼主(2010-03-28):
今天收一磐正EP-8RDA3IPRO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换电源还是那样,去掉4P线也不行。不知哪短的路,求高手给个检查流程。谢了。

网友:
CPU旁边的场效管有击穿的.好好量量电压吧.

网友:
我测了一下4P阻值,在500左右,也算正常吧,

网友:
是D436-BE5P1吗,三脚的.

网友:
测主板+5V +12V+3.3V有没短路故障

网友:
多谢相助.那几个D436我都测过阻值,正向100左右,反向几K.应是正常的.在路测电压要强制开机吗?是青与黑短路吗?

网友:
IO 问题把

网友:
换一个IO看看

网友:
83627没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