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BENQ)FP71E+ 经常开不起来!

楼主(2010-03-28):
明基(BENQ)FP71E+  经常开不起来 故障表现为  无电流,指示灯不亮。然后拆开来 重新装一下 又好了  但是用不了几天或者半个月又这样。 有时候乱按按键 也能开起来。 换过所有的按键还是这样。 现在想问问大家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测没测电压呀?指示灯不亮----没电压吧

网友:
按键板线路上有电容漏电

网友:
按键坏,把全部按键换了,它有这个通病,如果按键板上有电容也都拆了也可以

网友:
我也修过,就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按键板会碰到屏边上,那样会短路,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在按键板后加一个绝缘胶片看看

网友:
开关板漏电。。。把按键全都换了

网友:
把整个按键都换了

网友:
换全部的按键就可以了

网友:
明基的 高压板和按键比较容易出问题  你这个应该是按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