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

楼主(2010-03-28):
一块V星845PE-V2上电不跑码。查CUP无供电。怎么办
还有的是RT8800B是啥芯,表面有些黑,能用啥代换。
RT9602又是啥芯?

网友:
你去查下开机电路

网友:
一步步查啊

网友:
CPU 无供电 先查供电撒
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你最起吗把各个供电查一下吧。内存供电不正常的话CPU当然没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