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数码LCD循环黑屏,求解

楼主(2010-03-28):
手里有两台网吧的神州数码,型号987B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亮,然后黑屏,再亮,再黑屏,如此循环。
用了通用板接显示器的,能点亮,一切正常。以为是高压板坏了。就换高压板,12V,地,控制线都接了,还是一样的现象。
目前把问题锁定在电源板上。可是找不到坏的元件,开关管,光耦,大电容,电感,二极管,都换过了,还是解决不到问题。
有经验维修过的朋友帮忙点拨一下啊,真的谢谢了

呵呵,搞定了哈,谢谢参与的朋友们。昨天用高压条代换没成功,原来是把原电源板到原高压板中间的线没有完全断开(这是电源高压一体板)。今天发现是一个跳线跳过去的,就把跳线取了,然后接高压条,成功,很愉快,呵呵

网友:
你自己考虑的复杂 了,你看下电源板是几组输出电压,然后从机箱电源上取个12V和5V ,不就行了,修得多麻烦啊
QQ:1239797268

网友:
可以外用电源试下

网友:
你自己考虑的复杂 了,你看下电源板是几组输出电压,然后从机箱电源上取个12V和5V ,不就行了,修得多麻烦啊
QQ:1239797268
引用 网友A:

唉,一定是 把人整晕了,呵呵,兄弟的办法不错

网友:
刚换了一个通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改线试机,正常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