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如何从USB启动

楼主(2010-03-28):
P4C800的主板,找不到设置从U盘启动的设置,是不是主板不支持吧

网友:
是主板不支持........

网友:
你要做系统吗  有的 就是不识别  主办问题

网友:
还是用光盘吧
很多主板都不能启动

网友(2010-05-14):
这个很简单啦···做优盘启动··用USB+FDD的··通过虚拟软驱启动就OK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