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悦勇士7300GT显卡花屏?

楼主(2010-03-28):
用MATS7检测,A区A08 A08 A08 A08 A08 A09 A09 A09 A09 A10 A10 A10 A10连续4个报错,加焊GPU后就不显示了,测GPU核心电压是1。38V ,显存供电是1。89V,中间晶片上有一点点的崩边,原来还能显示中是花屏,是不是把核心加焊坏了?
显卡

网友:
把GPU拆下来吧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在先查线路,然后再确实哪里问题

网友:
回超版,把散热片取下来,能亮不花屏,以为是散热片和GPU接处会短路,把GPU上加了垫层还是不亮,超版是说把GPU取下来重做吗?

网友:
现在显卡是什么故障?说清楚些,不要问一句说一句

网友: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不装散热片就亮,装就不亮是吧?
我遇到过,我都无法解决,不过在散热片和核心之间加一块稍厚点的胶布就可以了

网友:
7300GT核心很容易坏的,尤其加焊解决不了反而导致核心损坏

网友:
GPU 核心 被搞坏了,这个情况以前有遇到过一次,一般换一个GPU 可以了,再查看PCB 有没有损坏

网友:
GPU 核心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