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PS 190SW8 怎么拆开呀

楼主(2010-03-28):
philips 190sw8这款机器,没有看到有镙丝,不知怎么拆解下来,修过这种机器的朋友请告诉我
拆解

网友:
呵呵,已经解决了,将底座护板取下后,底座镙丝取下,再将后板固定镙丝取下,从液晶前面扣前面板,上下两面是卡扣的,取下后,后盖自动解开。下面的我就不说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