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老烧PQ20 求助

楼主(2010-03-28):
笔记本的故障现像是,B+短路   经测是PQ20短了,换后正常,测试好没有短路后,开机,跑码显示了,。以为修好了,谁知用十几分钟就用黑屏了,插可调电源电流5A   又短了,拆机,测PQ20   又短了,于是又找了一个相同型号的4800B  换上,又可以点机显示了,这次没有马上装,而是去测试此管的电压,电压是正常用的1.05V 。用手一摸PQ20  烫死了,。这么烫肯定是用不了多久会烧了,但找到图纸测试后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现在把这个问题发上来,看哪些朋修过此故障,或根据故障指点一二,小弟感激啊。。。。。附上图纸

注PL9  对地只有20几欧,不知道正不正常,取下CPU后,也是只有20几欧

此板已修复,换掉PU12就好了

网友:
电流太大,有短路的点

网友:
更换电源芯片,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此管是给北桥供电的   电源芯片是TPS51124      但手头没得这个芯片,没得换的,

网友:
查下负载,譬如PC72等一些电容,可能是它们漏电
修好了反馈一下,共同进步

网友:
换PU12 ,必须的

网友:
PU12  正在发货     货到就有结果了

网友:
先换个电源芯片试一下吧,应该你能给搞定

网友:
管穿了 最好把上下管都换了  把接近管子的电容换2个

网友:
有结果了吗

网友:
要把上下MOS管和pu12一起换掉就好了,PQ20坏了芯片也受伤了虽然没有完全坏但也要一起换掉就好了

网友:
查下下管吧,下管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