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65G 提示DMA错误

楼主(2010-03-28):
着机提示DMA 错误  BIOS刷过  没辙了    请教

网友:
不懂,刷BIOS了吗,楼下回答,拔掉硬盘,光驱,能自检完成?

网友:
刷过了   还是原来故障

网友:
关闭所有检测试试啊

网友:
跳线帽  ,主次问题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跳线冒什么的有问题
或者内存   哎  华硕华擎的主板太拽了

网友:
不用华硕更不用华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师说   跳线帽在23上的话   电脑没反应

网友:
BIOS设置的第一项里好像有几项设USB的,把它全关掉试试
注意是第一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