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联想的机器主板

楼主(2010-03-28):
一个联想的机器主板,板号 L-VK8TMQ,VIA的南桥,AMD的CPU,内存一个供电芯片小芯片8个脚的被人家坼掉了我看到脚位置还有吹焊的痕迹和锡,我肯定是坼掉一个芯片,求救到底是什么型号??有这块板的帮我看看型号,或者有这图纸的传一个,谢谢了

网友:
P5PL2-E你试试

网友:
看样子不是什么被拆掉的,好像根本就没上的原件吧!你的照片太模糊了!

网友:
换个LM358或者rt9173试下

网友:
P5PL2-E不是华硕的945pL吗?2楼的说的什么啊

网友:
那个主板,9173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时候,元件被拆除,可以做局部的电路分析,将电源、GND找出来后,接着便是寻找周围的场管G及是否有连到该元件的焊盘,参考电压、回授... .等都可经由查线路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网友:
8楼给你提供了型号,你都要按7楼的提示,分析一下电路,才能使用。这就是维修的要点。

网友:
我遇到比较多的是RT9214,内存和BGA供电我遇到不少都是RT9214芯片控制。

网友:
找到同型号的废板,看缺的是什么,换上就是

网友:
都被拆了,能可这主板有绝症吧

网友:
根本就是不能用的板,元件都不齐了

网友:
看LZ的板子。好像是为内存供电的。。如果是就上个RT9237。。或者LM358试试。。

网友:
是不是310G-R2

网友:
看他的4至8脚是否连在一起连在一起的话那么4500  4600等较多。不连在一起9173  358 等都有可能

网友:
rt9214.rt9202

网友:
你拍的照片不怎么清晰呀

网友:
好象是一个U2的标记,现在传个清晰的你们看下。

网友:
此板已经修复,是RT9173,谢谢各位提醒。但是超过时间不能编辑了,要不我在主题里写上已经修复。现在在这里后面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