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声音问题

楼主(2010-03-28):
华硕主板一块,开机后声音小喇叭没有,找不到硬件设备,问题是出在软件中还是在硬件。(此前段时间出现一样的故障,后来自己恢复了)

网友:
先看设备管理器里面,在看CMOS里有没有关,再不行就是声卡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你换下USB 声卡试试

网友:
检查声卡芯片的电源是否正常,再来便是声卡旁的晶振,检查是否起振。
如果这两项检查过了,大部分都可完修,若不行,加焊声卡芯片或更换之。

网友:
重新把主板重新驱动一下

网友:
先查BIOS里面关了没有,没有就是声卡芯片或者周边的问题

网友:
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事实证明是桥空焊造成的。我的主板是南北桥集成的

网友:
会不会是供电不足引起的,有些主板第一次开机没声卡设备,重启后声卡奇迹般的出现了,我至今还没搞清楚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