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 GROUP INC ATX3500-65PL短接绿线无反应

楼主(2010-03-28):
一个FSP GROUP INC ATX3500-65PL电源,初始故障为插电无反应

直观检查为一电阻烧焦,7500炸裂,一电容鼓包

经过检查发现鼓包电容为+5VSB输出电容,烧焦的电阻为+26V经过该电阻直接到推动变压器中心抽头的那个电阻,测量过大约还有2K左右的阻值,但色环已完全烧掉,附近PCB板也已经烧焦

换掉辅助电源鼓包的输出电容,换掉7500,用一个2.2K的电阻换掉该烧焦的电阻(之所以用2.2K还是因为看到其他电源这一部分电路是+26V经过一个二极管IN4148和一个1.5K电阻,再加一个100欧电阻才送到推动变压器中心抽头的)

结果是辅助电源算是比较正常了(维修过程中还换掉了辅助电源中的TL431和光藕,还换掉了4N06B)实际测量+5VSB为5.15V

这部分故障估计是由于+5VSB输出电容的变质导致辅助电源失控,+26V过高,击穿7500所致

俺想求助的地方在下面:
---------------------------------------
辅助电源基本正常后,短接绿线没有任何反应,测量7500的12脚电压为21.5V,4脚为4.3V,8和11脚为2.68V,短接绿线后4脚变为0.56V,8脚和11脚变成1.68V,14脚都是正常的4.98V,换过两个7500,故障情形一样,各个脚的电压变化也一样,虽然换的7500也是废电源上拆的,但因为换了两个7500情况完全一样,所以估计7500有问题的概率比较小,推动变压器附近的两个驱动三极管C945也换过了,不过测量换下来的一对没有任何问题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在检修辅助电源时,在没有更换任何零件时,曾经焊开7500的12脚,插电(没有短接绿线)时风扇曾经突然自己转动起来,且伴有轻微啸叫,因为一看到风扇转动,就迅速拔掉电源,所以不知道能持续多长时间

后来,再换了一个7500后,把烧焦的电阻用330欧的电阻代换(因为当时我以为该电阻是7500的限流电阻),插电后风扇也自己转动起来,不过持续很短时间就又把7500烧掉了(后来当然知道是因为+26V太高----估计有40多,测量过空载时达65V)

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下去了,有高人给个思路么,先谢谢了!

网友:
电源MS是全汉的,额定300W的,所以想修修看

网友: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在检修辅助电源时,在没有更换任何零件时,曾经焊开7500的12脚,插电(没有短接绿线)时风扇曾经突然自己转动起来,且伴有轻微啸叫,窈窕输女 发表于 2010-3-28 11:57

自激?在KA7500B的2、3脚接个200PF的电容试试。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短接绿线毫无反应

网友:
各位师傅给个思路哈

网友:
短接绿线时7500的4脚和8,11脚都有反应,这种情况故障是在主震荡电路呢,还是在7500这一边呢

网友:
短接绿-黑线之后,494的4脚变低电平是正常的,但是8、11脚跌落至1.68V就很成问题。一般情况8、11脚的直流电亚在待机和开机时的变动是很小的。也正因为8、11脚的电压跌落太多,所以无法推动驱动变压器的一对驱动管。
你现在的重点就是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