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VT800主板怪现象

楼主(2010-03-28):
有块技嘉K8VT800主板,开机不跑码,有时开机5-6秒后自动断电,在能开机又不断电的情况下点复位开关又能正常跑码,能正常进入系统正常使用,有时主板能自动上电,(时间很短大约只有1秒)然后自动断电,这是什么问题呀,大家帮帮忙

网友:
你看下那板上有没一个IT8282M的芯片啊!你把那换了看下行不行

网友:
主板上没有8282M

网友:
没有8282M,北桥旁边倒是有个LD8140PS的16脚芯片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对不起,是LD8104PS不是LD8140PS

网友:
检查一下Q1、Q2、Q3、U17看有没有问题。
还检查一下Q167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管理IC有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