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TPT奇怪的开机方式.

楼主(2010-03-28):
短接开关没反应.开关针有5V.待机3.3V.电池3V都有。换晶振部分。IO都没办法开机触发.碰到晶振就可以触发但不跑码.晶振换了几个都一样.无意中把电池换一只0.5V或1V就居然可以触发开机入系统、但COMS肯定是不保存要按F1.电池没下也是不可以开机。换电池3V的就不行.不清楚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
听说都才第一次,呵呵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

网友:
也就是CMOS部分的问题
把谐振电容取掉
CMOS电池正极到CMOS跳线帽处的对地电容,二极管什么的都要查一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SB内部问题

网友:
焊一下南桥看看行吗

网友:
还有这种事吗?接电池不开机。。。上次我见过一块保存CMOS后会黑屏开不了机的。没搞定。。。。。

网友:
在孤帆远影超版的指导下。再查了COMS电路,发现电池正极出来后连一102电阻---电容---106电阻--再到晶振一端..取掉102电阻和106电阻中间的电容后,换上新电池终于可以了。。再接上电容又不行、确定是电容的故障..

网友:
原来不触发也有可能这样的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