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25, cpu 复位有电压,点接rst针脚,无跳变……

楼主(2010-03-28):
ms-7225, cpu 复位有1.8v电压,点接rst针脚,cpu复位无跳变。pciRST正常跳变。bios已重新刷写。诊断卡跑50.C51芯片组的cpu复位也是北桥发出的吧?北桥的问题?请指教,谢谢。

重植北桥后主板修复了!

网友:
查北桥正不正常啊

网友:
查下各个总线对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查北桥的供电正不正常吧?请教如何查供电,一般北桥都有几种供电?我平常就是打打桥周边的滤波电容,究竟都有什么电压才正常,其实心底还是比较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