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灯管后开机通电会2边轻微闪10秒,类似水波纹

楼主(2010-03-28):
因为从没遇到过,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呢?
更换

网友:
灯管的质量问题,换好一点的灯管。我以前就遇到过,
你长时间点点看看,应该能好。

网友:
像是灯管没换好的~~灯管的接头都焊牢固咯

网友:
分别用外接灯管测试换上去的还是一样(外接2条,内接2条开机)补焊高压板还是一样,难道4根灯管都是有问题?感觉焊接没问题的

网友:
灯管没焊好,或者有干扰也会造成

网友:
高压 输出那里的电容有问题会 引起水波纹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我是把灯管拆下来,再装下就不会,这有没可能是灯管没装好,可能是绝缘没做好,

网友:
今天搞好晚,明天继续搞到时候再反馈给大家

网友:
灯管打火了噻。。。现端是不是没焊好啊。。或者是没有用热缩管啊。。。

网友:
两端没焊好

网友:
二端有,而不是全部有,应该是干拢的问题

网友A:
没焊好吧。一般都是一起换。要不然亮度不均匀。

网友:
灯管两端没有焊好或没有绝缘好有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