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遇到过ASUS F3TC无VCORE问题

楼主(2010-03-28):
   F3TC 上电两三秒掉电,

 查其它电压都上来了,就是没vcore, vcore芯片各个供电都有电压,只是没有

 VR-ON信号,查图纸VR-ON是从南桥过来的,于是又把南桥的供电部分

 量了没有发现问题,PWRGOOD也到了南桥,但南桥就是不发VR-ON信号,

 但我把VR-ON直接拉3VS电压VCORE就上来了,这样强行拉上来虽不会

 掉电,但没有复位,所以也是白搭,南桥换过了,是430-N-A3的芯片.

网友:
再看看VR_ON是不是南桥发出的,如果是,就是南桥工作条件未满足或坏了。

网友:
看一下温控芯片有没有问题,温控出问题了往往会导致没v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