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15块WD80GB硬盘故障是:敲盘.有办法修理好吗?

楼主(2010-03-28):
我有15块WD80GB硬盘故障是:敲盘.有办法修理好吗?
请问各位师傅有什么高招没有?

网友:
通电就敲换同型号好板试,排除板子,rom,不行关主头再试
寻道后敲可能是固件或副头坏。尝试热交换,关副头。。

网友:
换板子 首先排除电路板故障,,如果真是磁头劳损才敲盘 没办法

网友:
是机械臂卡主了拆开通电用手拜一下让他恢复原位

网友:
敲盘的原因大致有:
板坏了
磁头坏了
固件坏了
首先要确定是哪种故障,然后具体维修

网友:
可以看看电路板上有个 SMOOTH的芯片,是否有明显损坏

网友:
多是磁头坏了,我有一块40g的通电当当响,在淘宝买了一样的板换了还是当当响,不是办的问题

网友:
难讲,WD的敲盘有可能是固件问题,还是要先检查固件。

网友:
我手头也有几块。看上述的情况只能当垃圾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