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进水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0-03-28):
机器:HP6520S
故障:电流0。36-0.03
维修思路:
接修同行一台HP6520S独显的机器,同行说进过水,后来就开不了机了,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3,待机正常。按开机按钮电流到0.36然后回到待机电压,电流这么小,肯定是CPU电压没有出来,心里这么想这台应该好修。
拆机后发现进水的部分在EC旁边,EC附近有腐蚀的地方,这个时候没有处理它而是放在BGA上烤了一段时间后,用洗板水把腐蚀的地方清理后,量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发现没有,这个时候通电,在开机的瞬间量CPU的电压,发现没有电压,和预想的一样。就和无边大哥要了份图纸,可惜没有独立的PDF,大哥说可以参考下,打开图纸找到CPU供电的MAX3208,有供电,1脚控制信号没有电压即PWR_GOOD_3,找到它的源头发现是LM393比较器7脚产生的,LM393是很常用的比较器,这里就不做分析了。LM393在5PIN大于6PIN电压的情况下,7PIN输出高电平,一路给MAX3208做为控制信号,产生CPU电压,一路经LM393的3PIN和2PIN比较后产生PWR_GOOD_KBC,PWR_GOOD-KBC到EC,这个信号可以不要管他,因为它在PWR_GOOD_3之后,量R390,R380两端的电压发现+V5S电压为5V,+V3S电压变为2.7V,找到问题了,原来是+V3A转化+V3S有问题。这里先不要离开,以后有修到此机器的朋友要注意了,导致PWR_GOOD_3无输出掉电的还和以下电压有关系,V1.25S_PG,V1.8S_PG,V1.5S_PG,VCC_PG信号有关系。
既然找到问题了就找到+V3A转化+V3S这块电路,发现这部分电路刚好是进水的地方。Q41是N沟道的MOS管,Q40电压转换没有问题不用考虑了,只需考虑下部电路就可以了。Q41要想导通G极必须为高,控制极是Q43在正常情况下B极为低电平导通产生的,开机量Q43的G极一直为高,说明Q43没有导通,断电量Q43的对地阻止发现没有短路,而Q43的B极又受Q54的控制,发现问题了,发现Q54的C极没有电压,在主板上面Q54的C极是和C769直接相连的,这点和电路图不一样,在测试中发现C769一端有电压,一端没有电压,怀疑C769下面因为进了水而腐蚀了,果然拆下C769发现一端焊盘已经完全腐蚀了,用烙铁把下面处理干净,通电发现不掉电了,电流唰的跑到0.9再到1.2接屏可以显示了,测试一天没有问题,此机修复。
此机也算是比较简单,要是问题再复杂些我可能就修不好了,电路基础薄弱,也算是捡了条鱼,感谢无边大哥提供的图纸!

网友:
已经很好了,谢谢分享阿,向你学习。

网友:
图没传好

网友:
呵呵,进水的往往是焊盘腐蚀了,遇到过很多台!

网友:
大哥 那个图我没有传好 不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
图传的不对 我们不能根据图来判断

网友:
LZ思路不错的  附上图纸就跟好了 便于新手学习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了楼主的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分析的非常到位呀,理论功夫真强,希望下回把图弄大点呀,太小了,都看不清

网友:
好啊!大哥能把我那个给我说一下吗

网友(2010-05-03):
我有一台这本本现还没修好,楼主可以发个这6520的图纸给我吗?我邮箱:415334714qq.com 谢谢!有点位图更好!

网友:
进水 --->焊盘腐蚀,断线,过孔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