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的疑问

楼主(2010-03-28):
220V进来后首先经过高频抗干扰电路,整流电路,滤波电路,这时已经是直流电压,此直流电压加在变压器一次绕组两端,因此电压为直流电压故不能产生交变磁场,那么二次绕组无感应电动势,也就无电压输出。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如你所说,那就是电源根本就未启动...............

网友:
直流电在经过三极管时,电流是慢慢增加的,其波形是个曲线,所以次级就感应出变化的交流电。

网友:
不管是直流还是交流 进入初级线圈  形成一个回路 有电流通过线圈  次级就有电压   开关电源是靠开关脉冲来控制开关管的通断时间 使300V的直流在初级线圈产生交流信号 感应到次级产生电压的

网友:
(举个简单的,比如辅助电源那块电路)并不是直流电压直接加在变压器两端,开关管没导通时那电压几乎全部加在开关管的两个脚(MOS管为D、S之间,功率三极管为C、E之间)。因为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和开关管是串联起来的,管在截止状态时,线圈的电阻与电感很小,而管此时两脚之间阻止非常大,故300V直流电压几乎全部落在管的两脚之间。至于为什么能感应出电动势,是因为开关管受自激振荡电路的控制(产生高频的脉冲开关信号加在管子的控制端,MOS管为G极,三极管为B极)而使开关管高频的开通与关断,变压器初级就有高频感应电流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