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34A的ON3 ON5没有得到高电平是不是不正常的?

楼主(2010-03-28):
刚开始学习笔记本维修·对于一些芯片的脚位上电时序不是很清楚·在学习中遇到这个板子有待机5v 3.3v电压。但是就是这2个脚ON3 ON5没有开启电压·看资料说一般待机正常了  这2个脚的开启电压应该也有3.3v  5v的。可是我这块板子这2个脚没有得到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请教师傅们指点指点··

网友:
肯定不正常,要有高电平才有3V,5V 输出

网友:
这两个信号如果不是高电平的话是不是有3  5V的

网友:
基本上v+ 要有 , 6# shdn  hi , 8# ref out port , 18#,25# ldo5,ldo 3 out port , on3 & on5 才有高电平.

网友:
这个的3V  5V的开启电压是自身的LDO5V给的,你看看吧

只要这个IC通电他就能产生这个LDO  如果这电压有的话,线路又没问题的话,那就的看看这IC的好坏

网友:
请你下次把图发完整,别整个一半  神也不能猜出来

网友:
8734A的3、4pin是3.3v和5v的启动条件是必须有的而且都是3.3v,如果3.3v和5v电压都有了而2pin没3.3v输出那就看一下2pin的上拉电阻上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正常那就换8734A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正在观摩中···

网友:
ON off信号受MAINPWON的控制哦,记得有这么一个案例,你在论坛里搜一下

网友:
既然没有on5 ,on3,何来的3v 5v待机?有点晕了

网友:
8734A 内部线性稳压块产生了3。5V分另是25。16脚,从图上看是这样的,但图有点,看得不清,。
只要这蕊片有V+和SHDN这个3。5V就能产生,好多厂家把这个3。5V还用在别的地方供电,比如开关脚上,还有它的5V供内部击放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 我也就奇怪了··确LOD3  和LOD5是有输出啊··
但是就是没有ON3 和ON5··
    ···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就是16  25脚有电压输出··但是ON3  ON5就是没有电压输出啊··是OV·

我就郁闷了·
  3.3V  5V的输出条件: 《 ON3  ON5必须要有3.3v电压》 《 out3  out5 也是要有这反馈的电压》REF脚也有1.9v的基准电压
可是就是16脚  。25脚电压输出了··ON3  ON5就是没有电压啊·

网友:
你说没有屏供电,那你就先把供电修出来,还有就是屏线上的信号电压有没

网友:
我刚修了台DELL D620的,修的就是这个MAX8734A,楼上的你们搞混了,这个8734是有两种3,5V的,一个是待机的,也就是16#和25#,只要有V+和SHDN为高电平,待机的3,5V就有输出的,而on3和on5是开启大电流3,5V电路的,也就是21#和22#的3,5V的波形输出,别弄混了这片IC有两套3V和5V电路。

网友:
LDO5V   这个引脚是不是电压拉底了啊    有的机器有比较器的 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