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翔升N68SCPU使用率50%?

楼主(2010-03-28):
求助翔升N68SCPU使用率50%?  系统CPU内存硬盘都换过。确定是板的问题。进系统CPU使用率就高达50%多,而且点重起键屏幕关了可主板档在F5 点关机也是。求助``

故障解决。按以前的经验一般都是从ATX14脚的故障。通过跑线路查到通往IO。把IO换了故障排除。CPU不高了。也可以重起了。关机也正常了。

网友:
希望能给和我一样的新手一点经验。板修好了心情就是不一样``

网友:
3# qq353056179 这种问题你怎么会考虑BIOS呢?别乱发帖!!!!!

网友:
开机电路的故障芯片中IO坏的较多

网友(2010-04-29):
这样的新点的板不熟。刚开始还以为是CPU保护了呵呵

网友:
还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故障
学习了
不过为什么是I/O的问题呢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我看,这样的问题不怎么好修呀,以前修过这样的问题,可是没修好,期待你的维修结果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