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新手求助。

楼主(2010-03-28):
新人初来乍到,请各位前辈指点。
高迪850没有温度显示的热风台。
风速有1-8档
温度有1-8档
在维修电脑主板的时候,使用热风枪吹各类芯片元件,应该怎么正确的使用温度和风速。
有列表最好,呵呵。
先谢谢了。
芯片
电脑

网友:
一般的IC都打到六档就好了。。

网友:
风速和温度全是6档吗
对了 温度的1-8档位分别是多少度
高迪850的 没有温度显示
我是新手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
参考楼上的,再用报废板试

网友:
一般的风枪就是480度左右,也就是每档60度你自己掌握下,我一般都是最高温度,这样干活效率的很
但是缺点是温度高容易烧坏芯片

网友:
我固定用4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