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040不显示

楼主(2010-03-28):
今天接到宏基3040机器一台不显示 据客户说是待机以后就没唤醒 拆开通电 待机0.06正常 加电电流上0.5 再1.12左右不动了 诊断卡00 各部分电压正常 由于手上没有这种北桥和显卡  请问有这块主板维修经验的高手 会和这2个有关系吗?谢谢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系显卡问题

网友:
谢谢 搞定了 是CPU坏了 也做了个显卡